[STM8] TIM1使用普通重载定时器功能,程序卡死了

楼主(2017-02-13):
如题,程序卡在TIM1_Cmd(ENABLE);这个函数里,我的函数如下,请大神看看哪里有问题,新人表示TIM1搞了好久,连中断函数都进不去,帮帮忙啊

这是主函数
main()
{
        //u8 k,j;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GPIO_Init(GPIOB,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IM1_DeInit();//CLEAN
        TIM1_TimeBaseInit(15,TIM1_COUNTERMODE_UP,1000,0);//INIT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ENABLE AUTOMATIC RELOAD REGISTER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ENABLE UPDATE INTERRUPT
        TIM1_Cmd(ENABLE);//START THE TIMER
        //enableInterrupts();//ENABLE ALL INTERRUPT
        while (1)
{
//        GPIO_WriteReverse(GPIOB,GPIO_PIN_5);
//        for(k=1000;k>0;k--)
//                for(j=1000;j>0;j--);
}
}

这是中断函数
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11)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static u16 i=0;

        if(i<1000)
{
        i++;
}
else
{
        i=0;
        GPIO_WriteReverse(GPIOB,GPIO_PIN_5);
        TIM1_ClearFlag(TIM1_IT_UPDATE);
}
}

楼主:
功能就是实现一个led的一秒定时闪烁。

楼主:
这是debug图片

楼主:
用的是从st官网下的最新的库函数。

楼主:
来个大神点拨一下

网友A: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使能中断要有,中断里if里要清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TimeBaseInit(15,TIM1_COUNTERMODE_UP,1000,0);//INIT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ENABLE AUTOMATIC RELOAD REGISTER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ENABLE UPDATE INTERRUPT
  TIM1_Cmd(ENABLE);//START THE TIMER
        //enableInterrupts();//ENABLE ALL INTERRUPT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void)
{
//                static u16 i=0;
GPIO_WriteLow(GPIOB,GPIO_PIN_5);
/*        if(i<1000)
{
        i++;
}
else
{
        i=0;
        //GPIO_WriteReverse(GPIOB,GPIO_PIN_5);

}*/
TIM1_ClearFlag(TIM1_IT_UPDATE);
}

我做了修改。但是还是进不了中断

网友A:
使能中断要有,!!!!!!
enableInterrupts();//ENABLE ALL INTERRUPT 不要屏蔽,这一句要,放在调用函数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中断要有,!!!!!!
enableInterrupts();//ENABLE ALL INTERRUPT 不要屏蔽,这一句要,放在调用函数后 ...

好的!我好像也没有注册那个中断向量表,那个需要弄吗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网友A:
哥们,这个帮不到你了,我这是IAR的软件。我没弄过你这个。
我的中断服务函数是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11)

网友B:
TIM1_ClearFlag(TIM1_IT_UPDATE);
这句放在进入中断程序里面,或退出地方;

另外中断初始化程序没看到啊

网友C:
没有设置周期吗?

网友C:
没有映射中断的时钟信号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帮不到你了,我这是IAR的软件。我没弄过你这个。
我的中断服务函数是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 ...

谢谢啦,我用的stv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映射中断的时钟信号变量吧。
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11)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static u8 i=0;
        //GPIO_WriteLow(GPIOB,GPIO_PIN_5);
        static u8 i=0;
        if(i<1000)
{
        i++;
}
        else
{
        i=0;
        GPIO_WriteLow(GPIOB,GPIO_PIN_5);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

刚刚注册了中断向量,填了向量表,刚刚测试过,现在可以进入中断函数了,但是,你看我在记满1000的地方,把led点亮,但是运行的时候并不亮。。是不是,标志位清除有问题?还是之前设置有问题

楼主:
解决啦,static u8 i=0;这个变量只够计数到256,所以是行不通的,我改为int就没问题啦!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啦,static u8 i=0;这个变量只够计数到256,所以是行不通的,我改为int就没问题啦!多谢大家的指点{:lo ...

楼主厉害,这么 隐蔽的问题都查到了。

网友D:
static u8 i=0;
        if(i<1000)

话说,这里也太明显了,
不过还是为楼主点赞,知道这种错误会死机。。

网友D:
u8的数据只能在0到255范围波动,所以永远跳不出去。。。。确实有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8的数据只能在0到255范围波动,所以永远跳不出去。。。。确实有一套,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