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独立看门狗溢出时间

楼主(2017-02-13):
问题是:参考手册上说,假定用64KHz的频率跑计数器,256分频 ;跑到FF 是1.024S。
计算方式应该是 1000ms/(64K/256)*256 = 1.024S
现在我用的是STM8S003F3P6,数据手册上说  It is clocked by the 128 kHZ LSI internal RC clock source;
那么我的使用的是128k,最大溢出时间是512ms.实际程序测试还是1.02S。这里对不上,请用过的回答一下

楼主:
mei you ren hui da

楼主:
自己挖个坟,有人仔细算过这个没

网友A:
自己给自己挖的坑还要让别人往你跳啊。
手册上说的没错。你测的也没错。你的理解有点错。

考手册上说,假定用64KHz的频率跑计数器,256分频 ;跑到FF 是1.024S。
计算方式应该是 1000ms/(64K/256)*256 = 1.024S
==》这个没有问题。这里是64K时钟256分频后给TIMER计数,记录FF个脉冲的时间是1.024s.

现在我用的是STM8S003F3P6,数据手册上说  It is clocked by the 128 kHZ LSI internal RC clock source;
那么我的使用的是128k,最大溢出时间是512ms.实际程序测试还是1.02S。
==>你这里的最大溢出时间是错误的。这里WDG计数器跟普通计数器稍有不同,外来时钟首先就经过2分频,然后再给预分频驱动器,再进行计数。细节你看看IWDG那里的工作框图。这样计算下来最大计时为1.02s. 正好符合你测得的数据。

网友B:
应该是分频了。

网友B:
看看手册里面是不是有分频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给自己挖的坑还要让别人往你跳啊。
手册上说的没错。你测的也没错。你的理解有点错。

谢谢大师傅解惑,我理解错了,查看了手册。以后一定多看数据手册。

楼主:
楼上给了正解,2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里面是不是有分频计算

数据手册的框图里有写2分频。我没仔细看。让大伙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