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8V218开发板官网怎么没资料?

楼主(2017-02-13):
同标题,找了一圈也没看到。。。

楼主:
套件还是很帅的

编程器

开发板正面

开发板反面,有4个LED灯

全家福

芯片资料都可以去官网下载,就是找不到开发板资料。。。

楼主:
还有个问题,厂家遇到过没有,microUSB接口接电脑,利用USB供电,板子正常工作,拔掉的时候电脑关机了。。。,2次了,不知道什么原理,难道短路了?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厂家遇到过没有,microUSB接口接电脑,利用USB供电,板子正常工作,拔掉的时候电脑关机了。。 ...

应该是串口驱动的问题,怀疑说是usb,其实本质是串口的问题。

楼主:
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也不知道是串口还是USB

网友B:
KF8F4156开发板        V1.0        KungFu芯片的开发板
提供有样例代码
KF8V216开发板        V1.0        KungFu芯片的开发板
提供有样例代码
KF8F312开发板        V2.0        KungFu芯片的开发板
提供有样例代码
KF8V325开发板        V1.0        KungFu芯片的开发板
提供有样例代码

目前官网只有这四位开发板的资料

网友C:
可以选用216开发板,218主频是32M,216是16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用216开发板,218主频是32M,216是16M

开发板电路不一样,主要是看电路图,没原理图不方便测试,希望官方快速出资料

网友D:
恩,开发的电路不一样,要拿到官方电路图, 然后 万用表,示波器一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E:
问代理应该还是可以拿到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