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充电宝输出5V转5V的稳压隔离应该怎么做,使用普通的稳压芯片?求助大神建议

楼主(2017-02-13):
充电宝输出5V转5V的稳压隔离应该怎么做,使用普通的稳压芯片?求助大神建议

网友A:
买个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B:
1W的隔离模块 大概10块左右
关键看你功率多少?

楼主:
好的,最后买了个金升阳的隔离稳压模块

网友C(2017-11-08):
引用 楼主:
好的,最后买了个金升阳的隔离稳压模块

那个静态功耗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个静态功耗大吗?

B0505D-1WR2

网友D:
充电宝是手持电源,可以说已经是隔离电源了,难不成你要边充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是手持电源,可以说已经是隔离电源了,难不成你要边充边用?

最后确实没有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