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次数的2倍

楼主(2017-02-13):
中断怎么老运行设置次数的2倍
#include<reg51.h>
void left(int x);
void delay(int count)
{
int i;
while(--count!=0)
for(i=0;i<125;i++)
;
}
void main()
{
IE=0x81;
TCON=0x01;
P2=0x0f;

while(1)
{ delay(500);
P2=~P2;
}
}
void zhongduan(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saveP2=P2; //保存原状态

left(2);   //左移2次

P2=saveP2;
       //回到原状态
}
void left(int x)   //左移函数
{
int i,j;
for(i=0;i<x;i++)
{
    P2=0xfe;
    for(j=0;j<7;j++)
    {
     delay(500);
     P2=(P2<<1)|0x01;
    }
    delay(500);
}
}

网友A:
把你软件表达的意思说明白点吧.

网友B:
没太研究你的代码, 初步感觉是定时器和延时函数造成的.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C:
意思是说, 定时器定时相对于延时函数来说有点短了

网友D:
这应该与延时程序有关吧。

网友E: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