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推荐带AD的单片机

楼主(2017-02-13):
要求:
有AD
10个I/O口
内部RC振荡器
程序存储器大于1k

网友A:
没有说要多便宜, 通常带 AD 的单片机的价格就会上升不少

网友B:
如果只是要个简单 AD 功能, 也可以考虑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Ε-Δ 型 AD 转换.

网友C:
中颖的4位OTP  IC  推荐使用SH69P48A

网友D:
FLASH产品推荐使用SH79F083

网友E:
中颖SOP16封装的88F2051就可以,价格1¥多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有没有更有优势的?

网友F:
SO-16的 SH882051足够好。

网友G:
用中颖的SH88F2051吧 合适你的

网友H:
可以用我们这边的锦锐MCU,带12位AD,FLASH 8K,内部RC。

网友I:
HT66F003,1.3左右吧。

网友H:
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J(2017-04-11):
汇编会用不? 会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K:
可以用我们芯海的8位单片机CSU8RP3215,程序空间2K,有7*12Bit的ADC,、

网友L(2017-05-12):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新唐 N79E8132 合适

网友L:
引用 网友F:
SO-16的 SH882051足够好。

可以对比N79E8132,也是SOP-16的

网友M(2017-06-22):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HC89F003 性价比更好的

石生13088859288
QQ:327558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