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解,串口进中断后单步可以出来,连续出不来。。。

楼主(2017-02-13):
我用的KE06片子,在串口接收中断里取数正常,跳出后寄存器IDLE=1(检测到空闲线路),有会进一次中断,由于没有数据,就一直卡在那了。。。求救。。

楼主:
求解答,想不通啊,一次中断事件 感觉要进2次中断才可以。。。

楼主:
求指点,求关注,求围观

楼主:
void UART1_Isr(void)
{

    uint8_t u8RxChar;
    uint32_t i;

    for (i = 0; i < 8; i++)
    {
       while (!UART_IsRxBuffFull(UART1))
        {
          #if defined(ENABLE_WDOG)
                WDOG_Feed();
            #endif
        }
        u8RxChar = UART_ReadDataReg(UART1);
        Rec_buf[i] = u8RxChar;
    }

    Rec_ok=1;
}
这是我的中断函数,没啥特别的啊

网友A:
中断里忌讳占得时间太多,你又是for,又是while这些工作要放在中断外,中断里只是简单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忌讳占得时间太多,你又是for,又是while这些工作要放在中断外,中断里只是简单接收。 ...

感谢关注,这是测试程序,写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开始思路是进入中断把数据都读完,然后出中断,这个片子 这样不行。后来改为每次进中断只读一个字节,这样它就可以完整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