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变压器的工作频率

楼主(2017-02-13):
比如我使用的变压器上标注50/60 HZ,但是我输入几K的正弦波输出也没受多大的影响。不知道输入信号的频率远大于标注的工作频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楼主:
还有,如果我输入方波,输出信号会有畸变,相对来说输入信号在1KHZ的时候,输出的方波比较干净,除了上升到最大电压或者下降到最小电压时,开始的一段波形有点像阻尼振荡的波形。而我输入10KHZ的方波,输出就是正弦波了,而且感觉变压器的放大倍数还增加了,输出的波形幅度比较大。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变压器工作频率问题:理想变压器跟频率无关.实际上变压器跟频率有关

楼主:
所以音频变压器尽管采用特殊绕法,频率响应曲线还不能做到"一直线".

网友B:
如果忽略漏磁通和导线电阻,则原、副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近似等于原、副边的电压。

网友C:
感应电动势E1=4.44fN1Φm,     E2=4.44fN2Φm,所以U1/U2≈E1/E2=N1/N2,与f无关。

网友D:
变压器如果次级没有接负载,就是一个电感,同样的电压,不同的频率,在电感上有不同的感抗,频率越高,感抗越大,电流越小,当电流变小、频率变大,结果是电流的变化率不变,也就是磁通量的变化率不变,所以在次级上的感生电压大小不变,只是频率变。

楼主:
本质上就是电与磁的关系   很多元器件并不是仅仅只有某一种特征,比如变压器   它本质上就是一段导线   但他有电阻特性,电感特性   电容特性

网友E:
你说的对,主要是自感互感特性   以及频率   如果你用于开关电源   那必须要考虑频率特性   还有分布电感   分布电容  高频和低频不一样

楼主:
比如电压器上虽然标注的是50/60HZ,是不是仍然可以用在更高的工作频率上,比如2KHZ?

网友F:
我现在测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初级线圈接个函数发生器,然后直接去次级测试输出电压。是不是意味着工作频率高于标注的工作频率,变压器的工作效率有影响?

网友G:
楼主是要做信号隔离?

楼主:
就是做个变压器AC升压,做后级转换成高压DC的输入电压。

网友H:
好高级哦

楼主:
高级啥啊,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D:
频率范围和匝数,磁芯有关,普通工频变压器由于使用铁心,因此不会太高,频率高了之后或加大涡流损耗,由于匝数较多(相对高频变压器),电感较大,会降低最大功率,低频也是类似,会加大空载功率

网友I:
变压器的工作频率是比较低的,工频吧

网友J:
我觉得 17 楼说到了关键点。
单纯的理论上,变压器没有频率的限制。
单由于结构和使用的材料方面的问题导致了频率的限制。
工频变压器的铁芯(硅钢片叠成,通常厚度0.5mm,0.35mm)的涡流的因素。一般可工作到几百赫兹,采用更薄的硅钢片可以提高频率(如收音机里的输入输出变压器)
而更高频率,如开关电源里的铁芯,会采用铁氧体等不导电的材料做铁芯。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如果次级没有接负载,就是一个电感,同样的电压,不同的频率,在电感上有不同的感抗,频率越高,感抗 ...

这个基础知识点的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I:
变压器方面的只是我还是满欠缺的

网友L:
频率范围和匝数,磁芯有关,普通工频变压器由于使用铁心,因此不会太高

网友M:
不同的频率,在电感上有不同的感抗,频率越高,感抗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N:
在初级线圈接个函数发生器,然后直接去次级测试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