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水表的源程序,MCU用MSP430单片机+LCD液晶屏

楼主(2017-02-13):
IC卡水表的源程序,MCU用MSP430单片机+LCD液晶屏

网友A:
如果加上TFT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的NFC通信能够用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上TFT触摸屏,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通过APP实现了。

网友:
使用的什么RFID?

网友B:
水表的用这个设计可以?精度能达到要求?

网友B:
也见过这类似的设计方案的,,基本功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哈,直接投入商业使用的,,稳定性怎样?

网友C:
能不能读取饭卡?

网友C:
想做一个打卡机,这个能够借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上TFT触摸屏,就可以了。

这个驱动TFT LC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NFC通信能够用上吗?

NFC通信没有设计过。

网友E:
这个是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E:
没有原理图和硬件的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想做一个打卡机,这个能够借鉴吗?

没有硬件电路可以借鉴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原理图和硬件的设计。

这个网上有这个的电路和软件设计。

网友G:
光有软件怎么看硬件接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上TFT触摸屏,就可以了。

TFT都是SPI读取方式,自己添加不难。

网友H:
SLE4428这个芯片怎么样

网友H:
SLE4442 芯片的一种接触式IC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LE4428这个芯片怎么样

这个是读取IC卡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LE4442 芯片的一种接触式IC卡

能够读取的距离是多大?

网友J:
借鉴一下IC的读取程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水表的用这个设计可以?精度能达到要求?

这个精度是取决于传感器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读取饭卡?

IC卡可以读取。

网友L:
ic读取模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想做一个打卡机,这个能够借鉴吗?

可以使用图像识别。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NFC通信能够用上吗?

用的是RFID?

网友M:
你这是使用的什么读取芯片?

网友N:
还是关于水表的设计开发方案的,,现下载的看看

网友O:
这个只有源代码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上TFT触摸屏,就可以了。

RFID评估板有吗?

网友P:
楼主是一个很勤快人的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是一个很勤快人的男人

网友Q(2021-05-26):
用在叶轮流量计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