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各位,有没有关于温湿度模块推荐

楼主(2017-02-13):
各位,有没有关于温湿度模块推荐,使用过SHT11,感觉SHT11数据变化的特别慢,而且每次变化的数据,都是那么确定的几个数。
后来使用了奥松的温湿度模块,AM2320,更是差,出现 的问题技术根本解决不了,还称他们这个模块不适合海边城市应用,海边城市空气中含有的盐份较大,传感器容易被腐蚀,再后来联系技术,电话不接,QQ已经不回了。
请大家推荐一款温湿度模块,而且适合海边城市长期使用的。谢谢!

网友A:
DHT11怎么样 啊,好像这个是温湿度,用的还挺多的。

也是奥松的 而且假货特别多

网友A:
DHT11是一款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 精度湿度+-5%RH, 温度+-2℃,量程湿度20-90%RH, 温度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T11怎么样 啊,好像这个是温湿度,用的还挺多的。

有没有长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T11是一款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 精度湿度+-5%RH, 温度+-2℃,量程湿度20-90%RH, 温度0 ...

是不是都是奥松电子出的,感觉他的东西我有点不敢用。

网友B:
淘宝最多的,也就是DH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最多的,也就是DH11了

也是。

网友C:
si70xx,感觉比DHT11高端点,目前在用,处于研发阶段

网友D:
感觉要温湿度测量精确还是得买贵一点的芯片,比如ST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E:
SHT20 可以试试

网友F:
不提出您对温度传感器的应用场景、精度、速度、体积、功耗等需求,大家都是帮你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70xx,感觉比DHT11高端点,目前在用,处于研发阶段

昨天也有看到过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要温湿度测量精确还是得买贵一点的芯片,比如ST的温度传感器

对于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稳定性和一致性。别10个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值,特别是湿度。

网友G:
SHT75  就是贵点

网友H:
st 和siliconlab 还有ti都有对应的温湿度芯片. 体积小. 采用新的MEMS技术. 工厂校准 .可以试试看 .ti的一款我正在测试

网友I:
超小体积温湿度模块HTU21和SHT21

网友I: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J:
这个可以找我,可以帮你过认证,看你精确度要到哪个级别

网友K:
TI 也有,死贵死鬼的。

网友K:
找个靠谱的供货商,用DHT11就行了,我看机智云的开发板上就是用这个。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基本上市面上的一些温湿度传感器都已经提到了。

网友L:
现在的温湿度传感器很多。

网友L:
单独测量温度可以选择18B20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长期用过?

用过啊。好多公司都是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都是奥松电子出的,感觉他的东西我有点不敢用。

这个东西好多公司都有。你如果不放心可以买TI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T11怎么样 啊,好像这个是温湿度,用的还挺多的。

这东西都没有真假货的意思,都是真货,只不过这个产品就这样,可能一百个,你测同一个对象,结果都会不同,有差别。正常。

网友M:
DHT11性能比较高。

网友M:
DHT11这个有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N(2017-12-24):
楼主最后用了哪个呢

网友O:
也可以用热敏电阻配合ADC接口。

网友O:
或者DS18B20也可以,普通的室温测量,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