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7-02-13):
我想将TTL信号转换为ECL信号,参考了一个电路如上图所示,不明白R7和R9和输入接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同时输出端还接回来一个0欧姆的电阻到输入端又是为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能给详细说说吗?

阻抗匹配,就是让负载阻抗与传输线(输入电缆)的特征阻抗一致,达到无信号反射的目的。

通常电缆的特征阻抗是50欧姆,而由于后面MC100...的输入阻抗很大,所以对地和电源并联了那两个电阻(R7和R8)。交流等效负载阻抗为50欧,基本与输入电缆的特征阻抗一致。

具体内容建议看射频与微波或信号完整性分析之类的书籍。

网友B:
先把芯片手册通读一次,看看基本工作原理,典型应用电路图,再参考别人的设计,人家所加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A:
LZ:

R7和R9作阻抗匹配之用(50欧)。

那个零电阻只是个短接线而已,替代那个芯片之用。

网友C: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R7和R9作阻抗匹配之用(50欧)。

谢谢,学习了,能给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就是让负载阻抗与传输线(输入电缆)的特征阻抗一致,达到无信号反射的目的。

通常电缆的特征 ...

非常感谢,麻烦了

网友D:
关于r7和r9这2个阻抗匹配电阻,请教:
1、为何要分别接到电源和地呢?直接一个50欧接地不行吗?

2、这2个电阻的值为何这么奇怪,不用2个100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于r7和r9这2个阻抗匹配电阻,请教:
1、为何要分别接到电源和地呢?直接一个50欧接地不行吗?

这样配置,主要考虑驱动在高低电平下拉和灌电流均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置,主要考虑驱动在高低电平下拉和灌电流均衡。

这2个电阻的值为何这么奇怪,不用2个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