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液晶屏

楼主(2017-02-14):
想做个液晶屏显示,用的是12864液晶屏,但是在写程序时发现mplab没有msp430.h和msp430x4x.h的头文件,可不可自己加上去?还是说必须用IAR编程?

网友A:
mplab适用于microchip公司的片子,也就是常见的pic,msp430是ti的片子,难道两者有地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适用于microchip公司的片子,也就是常见的pic,msp430是ti的片子,难道两者有地下情 ...

因为我用的就是PIC单片机,现在想在单片机接口处接个液晶屏显示数据,但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12864液晶屏却要用到msp430头文件,有没有其他方案?直接用单片机的

网友B:
你去联通给移动的手机充话费,看看老板啥反应呢?

网友C:
搞什么...
12864液晶屏却要用到msp430头文件
翻译一下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什么...
12864液晶屏却要用到msp430头文件
翻译一下这句话

我学的是教程里面的液晶屏,它里面用的是ST7920c20驱动器来驱动液晶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联通给移动的手机充话费,看看老板啥反应呢?

我也不想这样,现成的教程不能丢了,但是现成的教程还不详细,感觉很坑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这样,现成的教程不能丢了,但是现成的教程还不详细,感觉很坑爹。 ...

12864没有几个动作的,参考原来的程序,把时序重新写一下,加油,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没有几个动作的,参考原来的程序,把时序重新写一下,加油,能行的。 ...

好吧,借你吉言,我再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D:
12864还是比较好用的,不用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64还是比较好用的,不用太复杂

是需要在avr下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