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内部RAM拷贝数据到外部SRAM出错-完全不对

楼主(2017-02-14):
(1)
memcpy(&datatype.devModel[0],&devModel[0],slen);
memcpy(&radio.devModel[0],&devModel[0],slen);
memcpy(&rregister.devModel[0],&devModel[0],slen);
for(i=0;i<slen;i++)
{
datatype.devModel[i] = devModel[i];
}
for(i=0;i<slen;i++)
{
radio.devModel[i] = devModel[i];
}
for(i=0;i<slen;i++)
{
rregister.devModel[i] = devModel[i];
}

数据定义部分:
model_datatype datatype __attribute__((at(0X680386A0+MEM_MSG*4)));
model_radio radio __attribute__((at(0X680386A0+MEM_MSG*5)));
model_register rregister __attribute__((at(0X680386A0+MEM_MSG*6)));

网友A:
就这么几句,这么点信息,看没问题啊;

连接的外部SRAM芯片吗?

网友B:
搞不明白,既然已经用了memcpy,为什么还要再用for循环再干一遍同样的工作?

网友C:
检查fsmc设置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几句,这么点信息,看没问题啊;

连接的外部SRAM芯片吗?

是的,就是内部RAM的数据拷贝到外部SRAM,没有成功。从devModel这个数组拷贝8个字符到外部SRAM,但是外部SRAM对应的数据数据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既然已经用了memcpy,为什么还要再用for循环再干一遍同样的工作? ...

只是用for来赋值,与调用memcpy,毕竟调用了C库。但是结果是一样的,用for循环,外部SRAM中的数据还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fsmc设置正确么

fsmc设置应该没有问题,我其他地方也是这么调用的,没有问题,但是就这三行拷贝就是不行。

网友D:
地址对不对?

网友D:
你的硬件电路上图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