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天线怎么设计

楼主(2017-02-14):
新手,芯片是PN532,请问NFC天线怎么设计,天线形状、长度是否能自己任意设计?请教啦

网友A:
1 查参考设计
2 找原厂要资料

网友B:
  去年刚用过,trf7970和pn532, nxp 有专门的antenna design guide 写的比较详细,另外还有和excel的表格,可以把相关参数填进去,匹配的值就会算出来,当然也可以自己算,主要是Q值,线圈电感等。。。最好有网络分析仪,如果没有有个叫min-VNA的东东也能用

网友C:
下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D:
建议看一下天线方面的书籍,再把天线仿真软件hfss学会就可以了。另外,找我设计也行

网友E(2018-09-21):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正式自己想要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