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表示问题

楼主(2017-02-14):
在用到阻抗时,如果是纯阻性,很好理解就是电阻加上电抗

但是如果在拉普拉斯或者傅里叶变换时,

电容的容抗就变成 1/jwC,而电感的感抗变成 jwL

此时的 j 和 w,w为角频率,那么 j代表什么?有什么作用?

同时把阻抗这样变换,有什么意义?

谢谢回答

网友A:
j表示相位关系——相差90度。

用复数表示,是形式上的一种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j表示相位关系——相差90度。

用复数表示,是形式上的一种便利。

先谢谢,能否举例说明,如何便利

网友B:
  w是从正弦函数cos(wt+Q)做微分或者积分的时候被提出来面前的,而那个J是复数化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相位,电路分析基础里面有相关推导

网友C:
“在用到阻抗时,如果是纯阻性,很好理解就是电阻加上电抗”
一个电阻10欧姆,与一个电容10微法,你如何加?
或者换个问法,一个电阻10欧姆,和一个容抗10欧姆,串联后是20欧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