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拳【STM8入门】第52讲 PCF8563电子时钟实验

楼主(2017-02-14):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52讲   PCF8563电子时钟实验
52.1 实验目的
通过STM8芯片的两个引脚模拟I2C总线时序来读写PCF8563电子时钟的时间。
52.2 STM8芯片I2C总线连接管脚
图52.1  I2C总线连接管脚
52.3 程序文件设计      52.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PCF8563电子时钟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PCF8563_Demo();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I2C_Configuration();
  PCF8563_Init();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52.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52.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i2c.h"
#include "pcf8563.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52.3.4  pcf8563.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void PCF8563_WriteByte(u8 addr,u8 d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PCF8563_ADDRESS);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u8)(addr));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t);
    I2C_Wait_Ack();
    I2C_Stop();
}
void PCF8563_SetTime(void)
{
    u8 sec,min,hour,day,week,moon,year;
    //2015年12月31日 23:59:50;
    sec=BcdToHex(50);
    min=BcdToHex(59);
    hour=BcdToHex(23);
    day=BcdToHex(31);
    week=4;
    moon=BcdToHex(12);
    year=BcdToHex(15);
    PCF8563_WriteByte(0x02,sec);
    PCF8563_WriteByte(0x03,min);
    PCF8563_WriteByte(0x04,hour);
    PCF8563_WriteByte(0x05,day);
    PCF8563_WriteByte(0x06,week);
    PCF8563_WriteByte(0x07,moon);
    PCF8563_WriteByte(0x08,year);
}
void PCF8563_GetTime(u8 *buf)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PCF8563_ADDRESS);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0x02);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PCF8563_ADDRESS+1);//A3
    I2C_Wait_Ack();
    buf[0]=I2C_Read_Byte(1);
    buf[1]=I2C_Read_Byte(1);
    buf[2]=I2C_Read_Byte(1);
    buf[3]=I2C_Read_Byte(1);
    buf[4]=I2C_Read_Byte(1);
    buf[5]=I2C_Read_Byte(1);
    buf[6]=I2C_Read_Byte(0);
    I2C_Stop();
    buf[0]=buf[0]&0x7F;//秒
    buf[1]=buf[1]&0x7F;//分
    buf[2]=buf[2]&0x3F;//时
    buf[3]=buf[3]&0x3F;//日
    buf[4]=buf[4]&0x07;//星期
    buf[5]=buf[5]&0x1F;//月
    buf[0]=HexToBcd(buf[0]);
    buf[1]=HexToBcd(buf[1]);
    buf[2]=HexToBcd(buf[2]);
    buf[3]=HexToBcd(buf[3]);
    buf[5]=HexToBcd(buf[5]);
    buf[6]=HexToBcd(buf[6]);
}
void PCF8563_Init(void)
{
    PCF8563_WriteByte(0x00,0);
    PCF8563_WriteByte(0x01,0);
    PCF8563_SetTime();
}
void PCF8563_Demo(void)
{
    u8 buf[7];
    PCF8563_GetTime(buf);
    printf("20%0.2d年-%0.2d月-%0.2d日 %0.2d:%0.2d:%0.2d 星期%d\r\n",
           buf[6],buf[5],buf[3],buf[2],buf[1],buf[0],buf[4]);
    delay_ms(750);
}
52.3.5  pcf8563.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CF8563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CF8563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PCF8563_ADDRESS 0xA2
#define BcdToHex(dec) ((dec/10)<<4)+(dec%10)
#define HexToBcd(hex) ((hex>>4)*10)+(hex%16)
void PCF8563_WriteByte(u8 addr,u8 dt);
void PCF8563_SetTime(void);
void PCF8563_GetTime(u8 *buf);
void PCF8563_Init(void);
void PCF8563_Demo(void);
     #endif
52.3.6  i2c.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52.3.7  i2c.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52.3.8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52.3.9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52.4 实验效果
    PCF8563时钟芯片读取过程如“图52.2  PCF8563时钟芯片实验效果”,请注意时钟进位。
图52.2  PCF8563时钟芯片实验效果

i2c.c的程序在哪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