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让用户自身编程,求建议

楼主(2017-02-14):
想做一个东西,类似于乐高EV3这类型,提供界面给用户自己编程。
类似于用户自己设定电机转多少圈,之后LED亮多少秒直到按键触发之类。
编程设定完成后点“运行”则按用户设定的来运行
但之前没接触过这类,想问下用STM32能否完成这类功能,求解下大概思路。

目前自己思考的方法:
将用户设定的内容稍微处理下放到EEPROM中,运行时再从EEPROM中读取。不知是否可行。
感谢赐教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些关键参数的修改编程,肯定是可以通过界面来实现的。
可行

网友B:
plc,有开源的

网友C:
自己做个虚拟机或解释器,定义一些常用的函数代码,

网友D:
完全可行

网友E:
能够实现,只是你的目标要求有多高.
我觉得你将你的程序完全模块化封装好,留下接口,编写一个模块调用方法(如顺序调用,条件跳转,).
把这些接口和方法留给使用者,当然要有个使用说明.
用户只需要填写好工作流程和一些参数,高级一些加入条件运算.
然后,你的主程序只需要按用户制作的流程去执行就行了.

网友F:
这就是简单的PLC

网友G:
按一定参数格式存flash,用户修改时就编程FLASH,用户点击运行时从FLASH里获取参数,判断参数内容,通过switch选择相关函数执行...STM32执行这个绰绰有余,就看你需要多高的响应速度.

网友H:
网上也有好多这样的程序,你可以看看

网友I:
写好底层驱动,然后把这些作为参数调用就好。如果有上位机那就更方便了,直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