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采样有疑惑

楼主(2017-02-14):
我知道AD采样可以采集电压信号,但是AD采样可以判断电压变化吗(比如从高电压到低电压)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比如AD采的值前面的比后面大,不就是高到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比如AD采的值前面的比后面大,不就是高到低?

我意思是能否判断这个过程(类似于输入捕获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B:
用DMA直接传变量里面然后程序里判断吧,就一个语句,耗不了多少资源

网友C:
可以判断,但是电压要在0到VCC之间吧。如果是正负的比较或者,两个电压比较,可以用比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判断,但是电压要在0到VCC之间吧。如果是正负的比较或者,两个电压比较,可以用比较电路。 ...

怎么用语句来实现判断呢

网友C:
采集到后就是一个数字,两个数字最差就行了
比如
unsign int temp,now;
temp=now;
now=adc;
if(now>temp)
……

网友:
你直接比较两次采集到的大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到后就是一个数字,两个数字最差就行了
比如
unsign int temp,now;

最后一句if(now>temp)怎么体现的是两次采集值得差啊,我没大看懂呢

网友D:
也要多次采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句if(now>temp)怎么体现的是两次采集值得差啊,我没大看懂呢

这个就是比较两次的大小啊,now是新采集的,temp之前采集的。你也可以定义个名字叫old。

网友E: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必须用ADC。但是ADC的确有输入捕捉功能

网友F:
你的基准电压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F:
如果是基准电压稳定,AD采样可以判断电压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基准电压稳定,AD采样可以判断电压变化了。

基准电压是稳定的,也是通过看两次ad采样差值吗

网友G:
如果是正负的比较或者,两个电压比较,可以用比较电路。

网友H:
可以用电压比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