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转】天线接口:SMA、TNC 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7-02-14):
天线接口:一个叫SMA、另一个叫TNC

    外置无线天线的外观看似长得都差不多,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天线接口,如果新买的外置天线与无线路由的接口不匹配,你同样无**常升级你的无线路由。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两种最常见的天线接口,一种叫做SMA,另一种叫做TNC。

    SMA天线接口

    SMA天线接口的全称是SMA反极性公头(SMA RP M)。它根据极性方面的差异可分为SMA和RP-SMA两种,两者的差别是,SMA表示“外螺旋+孔”、“内螺旋+针”的设计方式;而RP-SMA则表示“外螺旋+针”、“内螺旋+孔”的设计方式。

SMA天线接口

    SMA天线接口是无线设备上最普及的接口,目前市场中70%以上的AP、无线路由器和90%以上的PCI-E接口的无线网卡都是采用此接口。例如我们所熟知的TP-Link,D-Link、NETGEAR、华硕、贝尔金等品牌的产品,只要是天线可拆卸的,基本上都是采用SMA接口。

    TNC天线接口

    TNC天线接口的全称是TNC反极性公头(TNC RP M)。它比SMA公头要粗一些,天线接头的外部与内部接触点之间有一层金属屏蔽。目前市场中,这种接口经常出现在网络巨头思科和其子品牌Linksys的产品上。

TNC天线接口

    补救方法:

    如果之前忘记看天线的接口类型,买错了怎么办?不用担心,你可以再买一个接口转换插头,这种插头可以实现SMA到TNC或者TNC到SMA之间的转换。

转换插头

    虽然有补救办法,但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大家要提前查看天线的接口类型,因为使用转换插头可能会对无线性能造成一定影响。

网友A:
SMA天线接口是无线设备上最普及的接口,目前市场中70%以上的AP、无线路由器和90%以上的PCI-E接口的无线网卡都是采用此接口。这个是实情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