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RAM/ROM/FLASH分别指什么

楼主(2017-02-14):
总共就两大类: ROM和RAM,区别是:掉电时掉不掉数据

一、ROM
ROM(Read Only Memory, 唯读**体)是在掉电的时候是不掉数据的,
Flash是一种ROM,成本比EEPROM低,分为NAND和Nor两种:
Nor flash读取方式和RAM类似,可当做原地执行代码载体
Nand flash和硬盘类似的区块性读取

二、RAM
SRAM(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静态随机存储器)
掉电数据丢失,通电数据保存<无需动态刷新,不是说不耗电,访问还是要耗电的>,快<对称的电路设计,通常被设计为一次读取高地位所有bit>,贵且小<复杂,一个bit需要六个电晶体>

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掉电数据丢失,耗电猛<需动态刷新>,相对SRAM慢<控制动作慢,不是我们慢(也能百兆Hz了),是SRAM太优秀,见SRAM自评>,便宜且大<电路简单<一个bit只需要一个电容和和一个电晶体>,密度可以大,可阵列设计>
SDRAM=同步DRAM,加上了同步,更慢了,速度提升上的几个极限<读周期(对一个开放的行进行连续读操作之间的间隔),CAS等待时间(提供一个地址与接受到相关数据之间的间隔)>

网友A:
这个不是入门的基础吗

网友A:
应该分享一些读写寄存器的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