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BOOT0下拉电阻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7-02-14):
最近做了一个小产品,用到GSM模块。板子是将BOOT0和BOOT1用10K下拉电阻接到地,但是当系统上电后,发现BOOT0有对地2V左右电压。然后用KEIL进行调试时,发现不能进入main函数,而且也不能复位。当系统不上电时,只接JLINK时,BOOT0有0.6V的电压。这是程序能够进入main函数,而且也能够复位。请问一下,不能够调试是不是由于BOOT0的电压有关?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直接把BOOT0接地吗?

网友A:
你在看看手册 调试时 boot0、boot1的电平要求是高还是低

网友B:
可以联系我,我就是之前用stm32做过gsm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联系我,我就是之前用stm32做过gsm通信

你好能否加一下QQ。我的2439334470
AT+CIPCSGP=1,"CMNET"\r\n,我用这条指令连接GPRS的时候,为什么返回一直是设置错误

网友C: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网友C:
Boot0 设置为 0 后,代码将从主 Flash 当中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0 设置为 0 后,代码将从主 Flash 当中启动

我是想问一下,是不是BOOT0的电压为2V左右,使得在不能够用JLINK调试

网友D:
BOOT0=0 是正常的启动模式

网友D:
BOOT0接地,可以正常启动和下载程序。

网友E(2017-03-16):
修改电阻值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