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经典的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输出失真

楼主(2017-02-14):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在载波频率小于3kHz的时候,输出是标准的全波整流信号,但是,频率变大之后就出现了如图所示的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载波频率小于3kHz的时候,输出是标准的全波整流信号,但是,频率变大之后就出现了如图所示的失真 ...

精密整流电路能够对幅度小于二极管压降的信号实现整流,也就带来与生具有的失真。

楼主:
嗯,我觉得也是,因为低频的时候是正常的,那就说明电路本身没有问题,所以可能是运放或者二极管选择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整流电路能够对幅度小于二极管压降的信号实现整流,也就带来与生具有的失真。 ...

输入的信号是大于二极管压降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第一,覔流管用错,检波管才是,第二,07是低速精密器件,带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覔流管用错,检波管才是,第二,07是低速精密器件,带宽不够。

是二极管用错吗?我把二极管换成了4148,运放换成了op37,输出基本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二极管用错吗?我把二极管换成了4148,运放换成了op37,输出基本正常了

400x低频整流管,用于工频电源为多,不宜用高频,根本上,转换时间太长,07的增益带宽太小,导致CMRR下降,误差增加。

网友C:
二极管也有电容的,低频整流管电容比较大,会对这个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D:
没人觉得C6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x低频整流管,用于工频电源为多,不宜用高频,根本上,转换时间太长,07的增益带宽太小,导致CMRR下降 ...

嗯,换过二极管和运放之后,输出正常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也有电容的,低频整流管电容比较大,会对这个电路产生影响。

是的,换成414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人觉得C6有问题么?

能详细说一下嘛吗,确实接入C6之后输出会有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x低频整流管,用于工频电源为多,不宜用高频,根本上,转换时间太长,07的增益带宽太小,导致CMRR下降 ...

您好,再请问一下,整流电路现在输出正常,如下图所示;
我用如图所示的T型滤波器想要滤除16kHz的载波,结果输出的波形如图所示,载波不仅没有完全滤除,还出现了幅值衰减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此乃双T陷波电路。

楼主:
@戈卫东  麻烦看一下楼上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戈卫东  麻烦看一下楼上的问题

不是应该用低通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再请问一下,整流电路现在输出正常,如下图所示;
我用如图所示的T型滤波器想要滤除16kHz的载波, ...

滤除载波(双边带信号)的检波必须是相干检波才对,你没有通过通信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二极管用错吗?我把二极管换成了4148,运放换成了op37,输出基本正常了

运放使用OP37可能造成新的问题。
OP37不适合用于增益小于5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用低通么?

这个是带通,因为载波和调制波频率相差不是特别大,低通的话不能完全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除载波(双边带信号)的检波必须是相干检波才对,你没有通过通信课吗? ...

我的前级电路是用载波给提供调制信号的电路(供电)的,输出的调幅经过全波整流之后直接用带阻滤波器滤除载波,您说的相干检波是不是用乘法器将调幅信号和载波相乘再滤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6先短路然後RC低通。你这个等于是无线心跳。

载波跟调制信号频率相差不是特别大(调制1k,载波16k),后面直接用低通的话不能完全滤除载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用低通么?

刚才打错了。是带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使用OP37可能造成新的问题。
OP37不适合用于增益小于5的电路。

仿真出的结果是可行的,您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仿真出的结果是可行的,您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呢

这个需要根据精度要求来计算过才能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前级电路是用载波给提供调制信号的电路(供电)的,输出的调幅经过全波整流之后直接用带阻滤波器滤除 ...

网友B:
调制出来的完全的AM,不能抑住载波,还有零点要校正。你要体现交流信号(调制信号)必须要用高Q的带通滤波器才行。

网友B:
还是加一级有源带通滤波器为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再请问一下,整流电路现在输出正常,如下图所示;
我用如图所示的T型滤波器想要滤除16kHz的载波, ...

Q不高导致,还是用一级有源带通滤波器吧。或者用16KHZ的LC隐波电路。50DB才能滤除。信号降低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Q不高导致,还是用一级有源带通滤波器吧。或者用16KHZ的LC隐波电路。50DB才能滤除。信号降低很正常。 ...

采用有源的带阻滤波器,其幅频特性如图所示,16kHz时阻带衰减30几dB,品质因数1.9,还是不能完全滤掉载波,请问怎样提高载波频率的衰减值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赞一个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有源的带阻滤波器,其幅频特性如图所示,16kHz时阻带衰减30几dB,品质因数1.9,还是不能完全滤掉载波 ...

你是怎么设计的,根据什么传递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有源的带阻滤波器,其幅频特性如图所示,16kHz时阻带衰减30几dB,品质因数1.9,还是不能完全滤掉载波 ...

你看下AD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怎样设计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AD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怎样设计滤波器。

我用的是一个典型的压控电压源型带阻滤波器,设置合适的参数即可,没有细究传递函数,请问在设计滤波器的时候计算这种纯理论的传递函数对滤波器设计意义大吗,刚开始接触,问的不对的请您纠正

网友B:
你首先要定出频响线出来,带宽内增益多少,带宽外哀减多少,过渡带多少(以什么斜率降低)。以带宽为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一个典型的压控电压源型带阻滤波器,设置合适的参数即可,没有细究传递函数,请问在设计滤波器的 ...

我认为带通1KHZ为宜,16/1=16倍,4倍程,按二阶算,48DB(带外)哀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带通1KHZ为宜,16/1=16倍,4倍程,按二阶算,48DB(带外)哀减。

好的,有点明白了,虽然还不是太懂,我再看看,谢谢您

网友H(2017-06-12):
我有问题,楼主可以帮忙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问题,楼主可以帮忙解决吗?

你可以提出来,我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I(2025-01-07):
把C6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