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广播系统TPA3251 ClassD 300W输出功放

楼主(2017-02-14):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 300W 和 100个 3W 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3W喇叭是个什么阻抗的喇叭,要怎么阻抗匹配在这里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 300W 和 100个 3W 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3W喇叭是个什么阻抗的喇叭,要怎么阻抗匹配在这里很重要 ...

估计他说的是高压(带变压器的)110V喇叭,可能是楼宇、公共场合的广播系统

网友A:
TPA3251D2 可以驱动 350W/2Ω,   并行桥接负载 (PBTL) 单声道配置
100个 200欧姆 的喇叭可以直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