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8050做开关管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7-02-14):
想用8050用来对方波进行电平转换。
方波的频率在30KHZ左右。
但是搜索数据手册,只找到8050的特征频率为150MHZ,没找到开关频率。
不知道这种场合用8050够吗

网友A:
30KHZ比音频20KHZ略略高一点点,不算多

并且30KHZ远远少于150MHZ,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KHZ比音频20KHZ略略高一点点,不算多

并且30KHZ远远少于150MHZ,

但是特征频率代表的不是共射接法时候放大倍数为1时候的频率吗?我不太清楚这个能否表征开关速度。

网友B:
低于10被特征频率即可,30K毫无压力

网友C:
要求不高是够的。

网友D: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否相当于op的增益带宽积?
当增益加大,通频带变窄?

@maychang

网友E:
不用看特徵頻率,看看上升時間和下降時間應該夠了.
用於開關特性的時候,主要看開關特性

网友E:
看了下manual上面確實沒有開關參數

网友F:
人家本来就不是当开关管来设计的,当然就没有给开关参数了,30k的方波,要保证边沿,需要150k-300k的带宽,还要看你的输出电平多少,可以看一下,可能需要基极加速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否相当于op的增益带宽积?
当增益加大,通频带变窄?

二者很相似。
相当一部分运放(不是所有)在一定频率以上,其开环电压增益以20db/dec的斜率下降,三极管也是在一定频率以上电流放大倍数以20db/dec斜率下降。
不同之处是运放在频率很低时开环增益非常高,所以增益开始下降的频率也很低。例如LM324这类,增益开始下降的频率大约为10Hz。而三极管在频率很低时电流放大倍数并不很大,8050这类管子电流放大倍数开始下降的频率大约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本来就不是当开关管来设计的,当然就没有给开关参数了,30k的方波,要保证边沿,需要150k-300k的带宽, ...

电平转换5V为3.3V,是否需要加速电容?

网友H:
30kHz的电平为5V的方波转换成3.3V电平,基本可以不用三极管,可以采用一个二极管加一个上拉到3.3V的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平转换5V为3.3V,是否需要加速电容?

这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不需要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不需要三极管。

啊,谢谢。居然忘了这个办法。因为单片机输入,负载阻抗很大,所以这个方法应该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谢谢。居然忘了这个办法。因为单片机输入,负载阻抗很大,所以这个方法应该合适! ...

呵呵,搞清需求,方可逆天。

网友I:
电阻分压真的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