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压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7-02-14):
各位工程师们新年好,年前问过这个电路的问题,由于放假耽搁了,,第二幅图是我在上电时测得各点的电压,理论放大倍数为52倍,输入电压为1V,不加二极管D5时,输出不稳定,而且输出电压较理论放大倍数较小,加上二极管D5时,输出电压为69.8V,输出电压较为稳定,测得二极管两端电压为-7.8V左右(上正下负),小弟实在搞不懂什么原因了, 设计图应该还有些瑕疵,请高人指正,,谢谢,祝大家工作顺利。

网友A:
什么的干活?

网友B:
上示波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应该会振荡吧?
而且S4的用法似乎不太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应该会振荡吧?
而且S4的用法似乎不太对啊。

我也不了解哪里不合适,不知您能指出为何不对吗,谢谢

网友C:
D5单向导通,直接导致s4始终无**常工作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好僵硬

网友C:
你把R12,D5,S4,c1962去掉再测试

网友D:
这个电路不是有“瑕疵”。

不用想了,电路振荡了。
始终看不明白“s4,PNP1407”这个三极管是如何能够工作的。

或者说,电路中的"D5"、“s4”、"C1962 PNP"都拆了,好像也没有任何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不是有“瑕疵”。

不用想了,电路振荡了。

是有点震荡了  那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E:
楼主输入1V,如果电路工作正常,运放同相端也应该是1V,但现在是1.4V,而且运放的输出已经是4.2V,接近电源电压,所以运放已经进入饱和状态,即整个反馈系统已经开环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S4没有合适的偏置,没法将输出电压继续向下拉。应该在s4基极用一个电阻下拉到地。
另外,在负载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完全不需要用两级推挽,可以删去s3s4,s1s2直接驱动最后的大功率管。

网友F:
即使负载较重,需要输出较大电流,S3S4和后面两支功率管也是接成互补的达林顿形式较好。没有必要搞成两级互补推挽,中间还加上C18R25。

网友G:
电路中的S1,S2,S3,S4,C5242,C1962,没有工作在闭环负反馈回路,使电路状态不稳定。C1962按照日本的标注,应该是NPN高频管

网友G:
OPA690是比较器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点震荡了  那应该如何解决呢

振荡的解决:
在运放输入端(2脚)串一个电阻R,然后在2脚、6脚之间并联一个小电容C,这个RC的时间常数控制在us以上级别(具体还得看负载特性)。

另外还得解决这个电路的错误问题。
如果电路只是用于输出慢速变化的信号,完全可以去掉"D5"、“s4”、"C1962 PNP"这些东西。
当然还有其他可以改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