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7-02-14):
const int a=1;
int *b = (int*)&a;
int c =3;
const int *d = &c;
*b = 2;
c = 4;
printf("a=%d,*b=%d,c=%d,*d=%d",a,*b,c,*d);

a. a = 1, *b = 2,  c = 4, *d = 3
b. a = 1, *b = 2,  c = 4, *d = 4
c. a = 2, *b = 2,  c = 4, *d = 3
d. a = 2, *b = 2,  c = 4, *d = 2
e. none of above

各位大侠,这个题选择哪个啊

网友A:
編譯測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答案是2,2,4,4这题没怎么绕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const修饰的变量不允许修改,不代表不允许别处修改。
这个题目里面A,D是被const修饰的,但是他们和B、C的对应关系又是啥呢?
我们不能直接修改a = 2,或者*d = 4,但是我们可以修改*b = 2,c = 4,修改的同时a和d也跟着改变,因为他们指向同一处地址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答案是2,2,4,4这题没怎么绕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const修饰的变量不允许修改,不代表不允许别处修改。
这个题 ...

a是被const修饰的,所以a = 1 不会被改变,应该是1,2,4,4  选择 b

网友D:
应该是1,2,4,4  选择 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1,2,4,4  选择 b

搭建平台,确实是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