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用单片机控制MOS管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7-02-14):
最近在做一个电机控制的项目,电机是24V的,电路如图,如果没有在MOS管漏极加RC吸收的话,漏极 的波形会有20v的尖峰,加了RC后可以把尖峰消减到5V这样(空载情况),带载就会升到7V这样,如果加大电容,效果甚微,而且电阻很快就发烫,是不是用RC吸收的这个方案有问题,想找大神赐教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RC并在负载2端,接的地方不对;

二极管的话选用快恢复二极管,你要钳位电压的话用TVS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并在负载2端,接的地方不对;

二极管的话选用快恢复二极管,你要钳位电压的话用TVS也可以 ...

是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基本解决,尖峰是由于电机的反电动势引起的,我之前将RC并在负载两端效果比接地好,但是尚不能完全消去,就是电阻的发热有所下降,后来我将RC去掉,将续流二极管换成恢复速度更快的肖特基二极管,原本有24V高的尖峰降到了11V,然后我再在电机两端并联了一个贴片电容0.1uf的,能把尖峰压到1V这样,但是带载后尖峰会上升到5V,后来我把贴片电容换成同容值的安规电容之后,带载尖峰也不会上升,现在还不知道为何这样,尚在寻找其中的原理,不知版主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你这个电机是多少瓦的  用二级管吸收应该会效果好一些   不明白为什么你说的换安规电容会好一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C:
D极形成尖峰是必然的,与mos关闭速度有关,只要尖峰电压小于mos的承受电压就可以的,过分增加RC或者调慢mos关闭速度只会降低电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机是多少瓦的  用二级管吸收应该会效果好一些   不明白为什么你说的换安规电容会好一点是什么原因 ...

100w的,二极管已经有了,还要加到哪里,至于换安规为什么会好点我也不清楚,还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D极形成尖峰是必然的,与mos关闭速度有关,只要尖峰电压小于mos的承受电压就可以的,过分增加RC或者调慢mos ...

我就怕这个尖峰会对以后的维护埋下隐患

网友C:
mos关闭的时候尖峰不可避免,调整mos关闭速度或者加rc都可以降低尖峰,但是想要消灭尖峰需要将没收关闭时间调整的很长,这样会增加mos线性区时间,发热量会加大,并且电机效率也会低,加rc也会降低效率,不是没有尖峰才是最好的,而是要在尖峰、开关速度、发热量、效率、EMI之间权衡,只要尖峰不会导致mos过压烧穿,emi不超,就没必要这么的抑制这个尖峰,过分抑制只会导致发热量提高和电机效率降低

网友B:
是的 我最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的用电阻去采样 然后送如LM358进行放大  但是电机的自感电动势的问题 现在在采样脚也是是LM358的同相输入口出现了负电压  现在一直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最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的用电阻去采样 然后送如LM358进行放大  但是电机的自感电动势的问题 ...

要么加足够大的电容过滤,这种慢一点
要不在pwm开启时刻中点采样,采样值乘以pwm占空比大约等于平均电流,这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