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程序烧录不进去,一直停留在NO device Connected

楼主(2017-02-14):
烧录程序时一直停留在这个页面,测试电压都正常,DDR也有工作起来。不过刚启动的时候VDDUSB_CAP电压为3.0V,当升级程序停在这个页面时,VDDUSB_CAP电压变为3.2V,求解。。
不过后来我把电源管理芯片模式选择出厂默认模式,就是VDDOTP通过100K电阻接VDDREDIG,然后飞两根线到2.5V和2.8V,这样就OK了。现在还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哪个地方设置问题?

楼主:
求调试过的大神来指点下啊。。。

网友A(2017-07-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之前的画的板子,使用2.0.8版本的mfgtools可以正常烧写。但是使用2.6.2版本的烧写工具,就不行,过程就是能识别到HID-compliant device。点击START后,就停在No Device Connected。 一直等待,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