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HF天线问题

楼主(2017-02-14):
请教各位:一个传送带,两个金属滚筒间距15cm,滚筒直径6cm,滚筒间放置一个UHF天线,915Mhz,请问这个天线可以正常向上辐射电磁波吗?如下图:

网友A:
RFID,辐射效果不好

网友B:
把天线调整成适应这种安装条件的就行了

网友C:
lz这问题问的。。辐射当然可以辐射,但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辐射强度?如果是对传送带上面的物件进行近距离RFID类的存取操作,问题不大。

网友D:
如果是读传送带上的东西,可以考虑近场天线,而且天线可以选择角度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