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接法的三极管

楼主(2017-02-14):
如果一个三极管的BVcb=55V,BVce=50V。作为一个BE短接的三极管,它的方向击穿电压是不是取50V还是55V?

网友A:
哪个都不是!
即便是,也是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都不是!
即便是,也是巧合!

那方向击穿电压是看哪个参数的

网友B:
55V,这个参数叫BVcer还是啥记不清了,就是be接一电阻时的耐压。有时候彩电烧行管就是这个原因,基极不能提供正常的反压,管子耐压就由BVcbo降为BVceo,于是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5V,这个参数叫BVcer还是啥记不清了,就是be接一电阻时的耐压。有时候彩电烧行管就是这个原因,基极不能提 ...

BVces!

介于ceo和cbo之间!

把e短接的目的是减小存储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Vces!

介于ceo和cbo之间!

哦,曾经专门试过不同情况下的耐压,记不清了,有的情况下还有负阻效应。
“把e短接的目的是减小存储时间”是什么意思?把be短接时比只接b要速度快?一般快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