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一个DC48V变DC12V10A电源的方案

楼主(2017-02-14):
要做一个48v电动车的点烟器供电电源,需要把电动车48V变成12V10A最好是15A输出。

网友A:
这个不用隔离的吧

楼主:
不用隔离

网友B:
可以尝试通过MOS管及二极管+电感实现降压恒流输出.

网友C(2017-10-25):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通过MOS管及二极管+电感实现降压恒流输出.

请问mos管降压原理是什么啊,不懂,望指教一下,多谢了。最好有个电路图啥的。

网友D:
我有方案要码?

网友B:
通过BUCK电路就行了啊。你搜一下BUCK电路,至于电压,你可以自己设置,电流根据需要选择限制电位点.

网友E:
电动车自带12v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