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将函数分配到外部SRAM后,程序就跑飞了

楼主(2017-02-14):
在用C6713+SRAM做一个项目
假如将函数放置到DSP片内IRAM内,程序运行正常,打断点调试也正常
一旦将函数分配到外部SRAM后,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A:
还有什么现象吗

网友B:
是啊,有点简单啊

楼主:
运行到一些没有放置断点的代码处,或者汇编窗口中的汇编代码处,有时是一堆NOP指令

楼主:
觉得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C:
可以先测一下SRAM的读写操作,感觉这块有问题,SRAM没有正确读写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楼主,外部RAM的速度比内部RAM要慢吧。会不会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你的SRAM应该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
DSP内部分配SRAM就够了。

网友E:
这个具体的还没研究过的

网友F:
没有保存到sram吧

网友F:
外部的SRAM地址可能错误。

网友G:
单步调试能够行吗?

网友G:
6713外部的SRAM的地址线对不对

网友H:
这个就看下数据有没有越界的

网友I:
楼主应该先检查外部的sram是否正确

网友I:
程序是能够执行的吗?

网友J:
查看一下你的SRAM电路图

网友J:
外部的SRAM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K:
外部的RAM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K:
是不是修改外部的BootLoader?

网友:
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修改cmd文件,看看ram地址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