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不能进入

楼主(2017-02-14):
想用DSP软仿,可是运行时程序一直停在while(1),中断不能进入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中断一般是硬件给的

网友C:
嗯,软仿一般不测试中断

网友D:
不过可以观察中断标志位的变化来判断!

网友B:
中断进不去要么是没有触发条件   要么是寄存器没有配置好  条件没有设置好

网友E:
那就是硬件上没有触发中断的

网友E:
那就检查下硬件设计上,看下触发的信号能力是否够的

网友F:
这个主要看下硬件方面的有啥缺陷的没

网友G:
中断没有触发肯定不能进入中断程序的。

网友G:
你看看配置的中断是否正确?

网友H:
软件仿真,没有硬件吗?

网友H:
没有中断信号,怎么能进入中断?

网友I:
中断没有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