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函数重复定义了

楼主(2017-02-14):
使用V210时老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原来是在它给的源文件里面有些函数重复定义了

网友A:
详细说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太笼统了??

网友B:
为什么TI的工程师要在多个C文件里面定义同一个函数呢

楼主:
像F2802x_asmfuncs.asm里和F2802x_usDelay.asm都定义了_DSP28x_usDelay:函数;F2802x_asmfuncs.asm和F2802x_CodeStartBranch.asm里面都定义了code_start:。还有例程里面的cpu_timer有个函数CLK_enableAdcClock(myClk),可是在F2802x_Adc.c里面根本就没有定义,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C:
为什么在不同文件中要重复定义一个函数,还有带F2802X与不带F2802X的源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D:
_DSP28x_usDelay:函数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呀?

网友E:
那个延时函数在多个文件里面定义了,调用时出错?

网友F:
是不是工程的配置有问题呢?

网友G:
将其中的一个删掉试试看看。

网友H:
函数的重定义的这个在调试的时候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I:
编译无法通过吗,提示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