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7-02-14):
STM32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还是有更好的办法,都接地的话,万一电路需要修改就麻烦

网友A:
自己设置一下高阻就可以了。

网友B:
FPGA的设计一般都是需要设置高阻状态的。

楼主:
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网友C:
不可以悬空吧。可以设置成三态。

网友D:
最好不要悬空,这样的引脚信号不一定。

网友E:
这个悬空引脚电压不一定怎么变化。

网友F:
可以弄个上拉电阻弄成高电平。

网友G:
用不到也可以悬空,木有问题。

网友H:
最好能够设置到0或者1,不会影响单片机吧。

网友I:
如果你觉得悬空不放心的话,可以从内部上拉或下拉。

网友J:
悬空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配置成高阻或者输出的状态,不能让外界信息进去了。。

网友:
可以悬空使用。

网友:
设置IO位三态不可以吗?

网友K:
IO都可以悬空,就有不要配置就行。

网友K:
如果接地会造成电流消耗过大。

网友L:
最好不要悬空,这样的引脚信号不一定

网友J:
不管信号确定不确定,如果你配置成输出模式,那还管单片机内部的毛事情,就是不能悬空了还不操作,万一是输入状态就玩了。

网友M:
悬空应该也没什么,可能会受到干扰,也不一定

网友N:
最好不要悬空,抗干扰能力低

网友O:
IO可以悬空,但是设置三态。

网友O:
高阻态可以避免设计中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