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器在线调试时,全速运行,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脱机运行程序的时候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7-02-14):
调试器在线调试时,全速运行,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脱机运行程序的时候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A:
单片机死机了吗?

楼主:
单片机并没有死机.

网友B:
肯定程序本身问题

楼主:
什么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C:
就大小不同而已吧,功能还有啥不同?》

网友:
脱机运行是不是程序没有保存?

网友:
你的程序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D:
脱机不能运行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死机了吗?

在线调试能运行就是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E:
脱机不能运行是不是程序没有下进去?

网友F:
这个现象的我原来也遇到过的,,

网友F:
我记得是在集成开发软件中针对程序下载那一块的需要勾选上电复位的选项的

网友F:
时间长了,大致记得是这么个意思的,,楼主可以主要在你的开发软件设置上检查下的

网友G:
脱机不能运行就是程序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G:
看看吧调试器拔下来能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