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看门狗代码为什么是定时32ms

楼主(2017-02-14):
WDTCTL=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
//看门狗定时器工作在定时计数模式,定时32ms,选择smclk作为参考时钟
求解,为什么是定时32ms??????

网友A:
WDTIS2,意思是WDTIS=100
具体是多长时间,和你的smclk频率有关。如果smclk=32.768KHZ,就是1秒

网友B:
一般g2553默认是1MHz,不同单片机可能会不同。

网友C:
应该默认是1MHz程序中看门狗设置成定时计数模式,选择smclk作为参考时钟。。

网友D:
WDTIS2表示100,即32KHZ/看门狗时钟参考频率(这里为1MHz),算出来就32ms了啊

网友E:
这个的选择都是你自己设置的吧。

网友F:
你的程序执行能够满足,随意设置都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定时才是32ms的,特别是时钟源的选择的。

网友H:
没看到楼主看门狗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I:
你从时钟和分频电路计算。

网友I:
独立看门狗(IWDG)是由专门的40KHz的低速时钟驱动

网友J:
看门狗是独立时钟吧

网友K:
32ms是自己设置的吧

网友L:
如果不好确定,就是你不熟悉这个时钟系统,可以使用cubeMX图形化配置,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时钟的结构和流程。

网友M:
程序编写能够满足,随意设置都是可以的

网友N:
你的时钟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