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7-02-14):
4*4薄膜键盘连接STM32F0单片机P1口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A:
这个设计上比较好的,一般有的单片机的IO内部是有弱上拉、下拉的设计的。

网友B:
可以不做上下拉处理的,不过常见的还是做上比较好的。

网友C:
STM的io口没有内部上拉电阻吗

网友D:
建议先自己查找芯片手册,看能不能分析个所以然来解决

网友E:
遇着着急的问题,也得等啊不是。自助者天助。加油楼主。

网友F:
不需要的,可以选择io口的模式了。

网友G:
可以不需要的,直接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H:
是的 不做上啦处理,,MCU内部都有的

网友I:
内部上拉或下拉的电阻阻值约为40K

网友J:
IO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J:
上接一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K:
是啊,加上个试一试就可以检测效果了,加个上拉电阻应该不难。

网友L:
一般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L:
stm32的Io驱动还是不足,你可以配置上拉模式

网友M:
还是做上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