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选择

楼主(2017-02-14):
比如我现在的单片机的时钟总线选择的是8M,我现在要做ADC模块,里面有时钟分频选择以生产ADC模块的时钟。有4种模式:1、2、4、8分频。我这里的分频选择该依据什么呢?

网友A:
貌似哪个都可以。

网友B:
采样速率

楼主:
我知道这和采样速率有关,但具体问题时该怎么考虑怎么选择?有没有一点经验呢?一般你们在这问题上是怎么个考虑呢?

网友C:
这个就要看你的要求了,一般说来采样时间越短,采样精度就会越低,所对应的分频就高

网友D: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

网友E:
反之,分频低,采样时间长。所以就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啊!

网友F:
都可以。
一般依据采样速率。
你用8分频的吧!

网友G:
才玩AD,估计你要求不高,8分频足矣。再说,单片机速度快,你要求高的话,8分频一般也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