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义隆单片机睡眠和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7-02-14):
如何用一个按键实现睡眠以及唤醒的,用汇编语言写代码实现。求大神们赐教啊?

网友A:
这种单片机一般会有进入休眠的指令,那些IO可以休眠下唤醒可以设,进入休眠前设好

网友B:
可以联系我,我来教你

楼主:
一个按键实现睡眠和唤醒功能,有点不明白;使用扫描某个按键的键值的方法可以做到令单片机睡眠以及唤醒功能吗?

网友A:
睡眠模式应该是没法扫描按键的。应该是运行在低速模式,程序还能执行,功耗相对也比较低

网友B:
1将按键端口设置成输入口;
2开启按键输入口上拉;
3/清看门狗设置和WDTC;
4/设置开启输入变化中断,mov a,@0X02 iow iocf
5/关闭总中断
6 mov port6,port6
7 进入睡眠 sLEp

网友B:
8/增加空闲指令 nop nop
9/唤醒之后将看门狗再次关掉

网友B:
使用EM的按键唤醒,烧录选项中 WDT要使能;

网友B:
也就是说:软件设置关闭看门狗;烧录设置开启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