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多张原理图中如何高亮一个网络?

楼主(2017-02-14):
(无正文)

网友A:
先编译,再操作

网友B:
接楼上     编译后,只要没有错误,把鼠标放在网路上,会有缩略图高亮显示同一网络,点击一下就能看见同一页面中该网络高亮显示了,重复上一步骤可以查看不同页面

楼主(2017-10-12):
谢谢,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是把鼠标放在网路上时,要等个两秒左右才出来,有没有更快捷的方式?还有就是在99SE里,点击一个元件或网络,Navigator就会有相应的跳转,AD里能不能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