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C8那位大神帮忙看一看,这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15):
那位大神帮忙看一看,这什么问题。user/appdate里面的文件删了不行。望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重复打开或未完全退出?一般重启下程序或机器应该能解决吧。

楼主:
MPLAX   C8都御了重装也不行,就是不能添加。

楼主:
不是太清楚,麻烦你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楼主:
麻烦你告知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

xc8不能添加到mplab里面,提示另一个工具占用

网友C:
无语课啊

楼主:
那位好心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我看你的界面是MPLAB X,MPLAB X不能使用C8编译器,好像MPLAB也不支持XC8,或者你以前安装过,到注册表清除干净就可以了

楼主:
以前装过,注册表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