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傅里叶变换方法求解电路响应,是全响应还是稳态响应

楼主(2017-02-15):
向量法求得电路的响应是稳态响应,那傅里叶变换呢?请说明理由,谢谢!

楼主:
从百度找到一篇**,文中将相量法与傅里叶变换做了对比,他的例子中,傅里叶变换求出了电路零状态下的全响应。

附件中是原文。这是截图:

网友A:
我地娘来,这样**还要科学基金支持!!!!

来论坛,免费拿走!

楼主:
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少啊,毕竟这个论坛的工程师比较多。

网友A:
不要看不起论坛上的工程师,不一定比先生差多少!
只不过大家都在等大师先上,因为最近论坛在倡导什么师之不存,道之不存,还有什么尊师重教,尊老爱幼!

这个可是5000多年优良传统,违反者扁担打死!
所以有年纪的先上,我们年轻人后上!

网友B:
我给提点一下,拉普拉斯变换里面有个指数成分,那个指数成分反应的其实就是暂态响应,极点其实就是系统微分方程的齐次解Ce^pt上面的指数成分,也有个频率成分,拉普拉斯是全状态响应,他的特例既是频率响应,你再思考一下就清楚了

自动控制原理与设计(第5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提点一下,拉普拉斯变换里面有个指数成分,那个指数成分反应的其实就是暂态响应,极点其实就是系统微 ...

谢谢,浏览了你的回复,猜测你的意思是傅里叶变换是求稳态响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浏览了你的回复,猜测你的意思是傅里叶变换是求稳态响应的。

顺着书上例题看下去应该很好懂。留意一下极点在反拉普拉斯变换以后微分方程解的位置以及实际输出响应的影响,实际上要形成看极点位置评估系统响应的能力

楼主:
从二楼的帖子,可以看到同样的电路,同样的激励,用向量法与傅里叶变换,得到的响应是不同的。(向量法与傅里叶变换都没有考虑电路的初始状态)

向量法大家都知道是用来求电路的正弦稳态响应的,那么起码在这个例子中傅里叶变换求的不是稳态响应。

网友C:
首先。

富立耶变换和拉普莱斯变换其实是各成体系而且独立的。

对于RLC电路,两者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然而。

如果不知道RLC电路的微微分方程的解,就不可能知道是否这些电压和电流能否满足迪拉克莱条件。

如果因为这些变换之后得到的时间域表达式符合地理克莱条件。

那么这显然违背了常识。

人们必须要知道所有RLC电路的电压和电流都满足地理克莱条件才能使用这些变换。

否则从数学的角度看,完全无法自圆其说。

那么根据本大师的教导。

因为所有RLC电路都是有限时间工作的。

所以这就满足了地理克莱条件从而可以放心地进行各种变换。

网友C:
那么现在只能认为。

富立耶变换和拉普莱斯变换是2种不同的方法。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拉普拉斯的衰减指数项也不能说明满足地理克莱条件,而需要ROC收敛才行。

只能说拉普拉斯变化使用上更简单。

而富立耶变化要产生时间域输出,需要查卷积表。

而拉普莱斯变化则只要反变换就得到了时间域的表达式。

拉普莱斯变换比富立耶变换使用上更简单。

从功能上看,2者是完全独立并且完全等效的。

就像在一条同样的马路上行驶。

一个人是步行。

而另一个是做飞机行进。

但走的都是同一条马路。

网友C:
不难看出。

富立耶和拉普拉斯变换其实是一回事。

就像法国南方和北方人口音不同一样。

富立耶和拉普劳斯都是说同一样的语言但是口音不同。

都是独立从不同角度开发出来的。

楼主:
OTB是神人,讲了一大堆,就是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看了你的回答,也没有解决我的疑惑。

网友A:
目测要不了了之了!

网友D:
大师似乎自相矛盾,

网友C:
富立耶变换也是得到全响应。

拉普莱斯变换也是得到全响应。

2者是完全一样的。

仅仅就是手段稍有不同。

殊途同归。

即使富立耶当初的意思是波形由正弦合成。

但是其富立耶变换与拉普劳斯变换结论都是一样的。

出发点也是一样的。

仅仅就是侧重点不同。

富立耶更测重频率。

但都是微分方程的一种解法。

都得到全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测要不了了之了!

上大学的时候,似乎那本书还是老师说的,拉氏变换是傅立叶变换的特殊形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大学的时候,似乎那本书还是老师说的,拉氏变换是傅立叶变换的特殊形式 ...

一周前,就想发帖说说什么是‘特殊情形’,原本是简单的概念,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人搞不清!
都说是特殊情形了,那家伙还在那拼命比较两者不同,并用/因为不同,所以不可能是特殊情形/逻辑来证明!

网友A:
拉氏变换可以说是傅氏的特殊情形!(一群不喜思考的人,听这么说,又要疯了)
这里的比较对象是时域f(t),拉氏的t是0到∞(当然是单边啦!),而傅氏是-∞到∞!

当然,也可以说傅氏是拉氏的特殊情形,这里的比较对象是频域s!

网友E:
to LZ:

建议别再看那类几乎是“忽悠”的所谓论文了!

注意其中用到所谓的傅里叶变换性质“卷积”,其实拉普拉斯变换同样具备这个性质。论文中根本就未涉及到傅里叶变换的本质,仅仅是引用了几个现有的公式而已。

关于傅里叶变换的分析,看看我的下面所引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8572-1-1.html

当然,如果刨根问底,还涉及的泛函,这里不可能详细说明。

网友A:
二楼资料被人家盗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周前,就想发帖说说什么是‘特殊情形’,原本是简单的概念,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人搞不清!
都说是特殊情 ...

那期待你把论坛你讲理论帖子能整理出来,说实话,论坛的不少帖子没啥实际内容,你跟HWM的争论虽然一直针锋相对,但还是能引发不少思考的

网友E:
LZ:

关于这个问题,我特意给了几个帖子,且在你的相关帖子内给了许多说明。建议仔细看看,至于是否能理解,我不能保证。

最后强调一点

能用拉普拉斯变换的尽量使用拉普拉斯变换,别没事儿给自己找麻烦,譬如将傅里叶变换使用到其并不擅长的场合里去。此外,对于周期信号,尽量考虑傅里叶级数(相量法是其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 LZ:

建议别再看那类几乎是“忽悠”的所谓论文了!

你可以说他的论文是忽悠,但请指出他的推导过程哪个地方有错误。这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我说的东西都是从电路基础书上来的,不是来自于信号与系统类书籍。

用微分方程求解动态电路,这大家都是认可的,对吧。

向量法明确指出其求的是电路的正弦稳态响应。

那傅里叶变换来求解电路,是何种类型的响应呢?这个问题很明确,也比较基础。不是要特意为难谁。
欢迎先直接回答问题,亮明观点,然后再说明。不要让人去猜你的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期待你把论坛你讲理论帖子能整理出来,说实话,论坛的不少帖子没啥实际内容,你跟HWM的争论虽然一直针 ...

不行!没法展开讲!!!!!!

比如现在正在讨论的傅立叶变换问题,2楼资料使用性质和查表,和大师那个笨拙的生硬推导,都反应基本功不过关!
使用留数法,手到擒来!

手法笨,怪人家傅立叶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说他的论文是忽悠,但请指出他的推导过程哪个地方有错误。这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我 ...

请仔细看那篇“论文”和我所给出的分析之差别。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够明白的了。其他无关之词,没必要多说了。

好了,该撤了。

网友F:
从二楼的帖子,可以看到同样的电路,同样的激励,用向量法与傅里叶变换,得到的响应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二楼的帖子,可以看到同样的电路,同样的激励,用向量法与傅里叶变换,得到的响应是不同的 ...

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现在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主要是激励信号中有u(t)这一项。
这一项对相量法分析是很不公平。试着将u(t)变更为u(t-11)或者u(t-t0),对于相量法来说不能察觉这些变化。

直接用x(t)=(✔2)cos(2t)作为激励才能更现公平。

但是在(✔2)cos(2t)作为激励的电路中,如何用傅里叶变换求解,是一个难题。还请数学好的出招。

楼主:
傅里叶变换的适用没有初始状态的电路。(没有初始状态,我理解为不考虑初始状态)
论文中的例子,作者强调傅里叶变换得出的是系统的零状态响应。
可以理解为用傅里叶变换得出的响应与零状态响应的值是相等的。
零状态响应实际是考虑初始状态的零的这种情况。所以强调求系统的零状态响应,而同时又使用傅里叶变换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傅里叶变换的适用没有初始状态的电路。(没有初始状态,我理解为不考虑初始状态)
论文中的例子,作者强调 ...

先不考虑你的论文例题:

从时域看:
拿一个冲击脉冲去测试一个电路,电路得出一个响应波,这个响应波没有无限扩大,对这个有限响应波进行傅里叶变换。。。。

从频域来看:

拿一个无限带宽的一定电压信号输入到一个电路,然后观察频率信号各种频率的衰减

如果原来就有一个未完成衰减过程的响应在里面(既是含有初始状态),那么上面的测试过程,就会线性叠加

楼主:
引用 楼主:
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现在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主要是激励信号中有u(t)这一项。
这一项对相量法分析是很 ...

用(✔2)cos(2t)作为激励的电路,利用傅里叶变换,可以求出响应为cos(2t-45°)。(不用查表,直接利用傅里叶逆变换的定义求解)。

这个答案与使用向量法是一致的。

楼主:
以下内容抄书:************************************************************
傅里叶变换与拉普拉斯变换比较
1.如果f(t)是双边的,则傅里叶变换是唯一的选择。
2.如果f(t)是单边的同时具有非零的初始条件,则拉普拉斯变换是唯一的选择
3.如果f(t)是单边的同时具有零初始条件,任何一种变换钧可适用。
************************************************************

根据这个、论文以及上楼的结果,对本帖的问题回答如下:
a。如果f(t)是双边的,傅里叶变换的结果是电路的稳态响应。
b。如果f(t)是单边的同时具有零初始条件,傅里叶变换的结果是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网友G(2018-05-14):
那为什么会产生疑问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下几点

1.当输入是无穷时域的正弦函数时,利用傅里叶变换计算后再乘于单位阶跃函数和稳态响应是一致的。利用微分方程求解的结果是稳态响应加上齐次解(若得出的结果乘于单位阶跃函数,所得结果从物理定义上是零状态响应)

2.当输入是从零开始的正弦函数时,利用傅里叶变换计算和微分方程计算结果是一致的,都是稳态响应加上齐次解。(即零状态响应)

1中傅里叶变换所得是稳态响应,2中所得是零状态响应。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稳态响应是零状态响应的一部分,通俗来说零状态响应包括齐次解和特解,稳态响应是特解
在正弦激励的电路中,所得结果是exp的函数(这里可以认为是齐次解,瞬态响应)加上cos函数(特解,稳态响应)。
其次,傅里叶变换求解的是零状态响应,是没有问题的。1中使用了傅里叶变换,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所得结果在时域是负无穷到正无穷,可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exp函数是没有傅里叶变换的!!!!!!
(即使我们引入拉氏变换也是没用的)

综上,使用傅里叶变换求解无限时域的问题是会产生漏解的!!!我们只能得到能够求解傅里叶变换的解。
根本原因傅里叶变换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所以要用纯数学的进行微分方程的求解。

总结
1.傅氏变换是求解零状态响应的
2.用傅氏变换求无穷时域的正弦激励所得结果产生了漏解,让我们误以为是稳态响应。

可能看起来有点不懂,有什么问题就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为什么会产生疑问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下几点

1.如果直接用微分方程来求解全响应,
分3步骤:
A.求齐次解
B.求特解
C.利用初始状态来确定齐次解中的系数,得到完整的解,完全响应。
初始状态为0,或者其他值,都必须用到。 初始状态是求解微分方程的必要条件。

2.傅里叶变换求解的过程中,没有使用到初始状态。

没有初始状态这个必要条件,傅里叶变换凭什么求解零状态响应这样一个完全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为什么会产生疑问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下几点

那为什么会产生疑问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下几点

1.当输入是无穷时域的正弦函数时,利用傅里叶变换计算后再乘于单位阶跃函数和稳态响应是一致的。利用微分方程求解的结果是稳态响应加上齐次解(若得出的结果乘于单位阶跃函数,所得结果从物理定义上是零状态响应)
你这里有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下 输入是无穷时域的正弦函数 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指信号已经长时间作用于电路,这样电路已经处于稳态,没有必要再强调齐次解了。
你后面提到了齐次解,这说明电路是有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不为0的电路,其完全响应乘以单位阶跃函数就是零状态响应。你确定?

2.当输入是从零开始的正弦函数时,利用傅里叶变换计算和微分方程计算结果是一致的,都是稳态响应加上齐次解。(即零状态响应)

明显有问题。
输入不变,为正弦函数
初始状态不同,你用微分方程求电路的响应是随初始状态变化的。
但是如果你用傅里叶变换,求的响应是不变的。
怎么来个一致?

可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exp函数是没有傅里叶变换的!!!!!!
(即使我们引入拉氏变换也是没用的)

引入拉氏变换也没有用?收敛域存在也没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如果直接用微分方程来求解全响应,
分3步骤:
A.求齐次解

我的意思是傅里叶变换只能求解零状态响应,而求解零状态响应的隐含条件就是初始状态等于零。我没有直接说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会产生疑问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下几点

1.信号长时间作用于电路,这样物理意义可以表示的很清楚,但是数学关系表现不出来,我说这句输入是无穷时域的正弦函数是帮助理解的,电路处于稳态是一种物理概念,没有必要强调齐次解了。这是从物理的角度得到的结论。但是从数学关系上,无论正弦信号作用时间长短,都是会有齐次解的,你可以用常数变易法得出除了正弦稳态解还有exp解。

2.我的意思是初始条件为零时,输入信号的傅氏变换存在,信号的零状态响应用微分方程计算和傅氏变换计算结果是相等的。这里的初始条件已经规定是零了。

3.电工学里有一章专门讲述的是正弦稳态响应,全响应=稳态响应+暂态响应=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
还是那句话,无论输入什么信号,都会有稳态响应和暂态响应。书上说正弦信号长时间作用于电路,不用考虑暂态响应,这是物理上的说法,真实情况暂态响应是存在的。

回到你说的问题上,傅里叶变换方法求解电路响应,是全响应还是稳态响应 ,首先正弦稳态电路中引入傅里叶变换计算后只有cos部分,你用微分方程求解后有cos成分和exp成分。这说明引入傅里叶变换产生了漏解。

这里我解释一下,四大响应的关系(本是六大相应),全响应=稳态响应+暂态响应=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 零状态响应包含通解和特解(初始条件为零),零输入状态只有通解(初始条件不为零)当初始条件为零时,全响应=零状态响应,零输入响应=0;稳态响应包含固定不变或周期变化的特解,暂态响应包含齐次解和部分变化的特解。
最后,傅里叶变换是求解零状态响应的,既不是全响应,也不是稳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傅里叶变换只能求解零状态响应,而求解零状态响应的隐含条件就是初始状态等于零。我没有直接说 ...

你的这个说法应该是错误的。

傅里叶变换求的是稳态响应,是标准说法。

如果用傅里叶变换求出来了稳态响应的表达式。t=0,带入到这个表达式中,表达式的值不能保证等于0,也是说不能保证电路是零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信号长时间作用于电路,这样物理意义可以表示的很清楚,但是数学关系表现不出来,我说这句输入是无穷时 ...

傅里叶变换能够用在电路求解是有一定的前置条件的。
电容,电感这二个基础元件的傅里叶变换的时候VA关系是怎么得来的?
提前就是他们已经处于稳态,电压电流已经是单纯的正弦信号。
没有说正弦信号在0时刻的值就是0。哪里来的0状态?

这个说错了,是相量法的。

楼主(2018-06-15):
这样一个电路 V1=cos(w0*t);其中w0=1。
相量法计算的结果:
用傅里叶变换的方法计算,结果也是:

在t=0时刻,VOUT=1/2。

请问这表明傅里叶变换求得是系统零状态响应吗? 哪一步错了?

楼主:
上面那个电路,设定C的初始电压为0,直接用微分方程来求解。

这才是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网友G:
要从分析方程的解的结构,不要只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