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不规则干扰滤除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15):
如图,一个类似正弦波的信号(频率在0到6K间)进运放,但是在这个信号上有类似这种突变的干扰,有什么好方法去掉吗?谢谢!

网友A:
频率相差很大,低通滤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相差很大,低通滤波就可以。

有加了,但不太理想,这个干扰是不规则的,也不是周期性的干扰。

网友B:
干扰频率波形幅度描述详细些。

网友C:
不規則干擾很難濾除,採樣改用滯回會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频率波形幅度描述详细些。

就是一个正弦波的信号进比较器,然后有时候信号上突然进来一个干扰(这个是信号源随机出来的),幅度也是不定的(正弦波幅度+/-5V),因为这样的突发信号,造成比较器误判。不知描述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規則干擾很難濾除,採樣改用滯回會可靠一些

好的,我先弄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