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原理图好高深的样子,看不懂,

楼主:
在网上抄的电路,有hex文件,没有源代码,不知道工作原理。这个电子负载的驱动,有人知道这个电路工作原理吗,看不懂图。下图1是驱动部分,2图是网上图纸,附件是全部原理图。

网友A(2017-02-15):
图能画成这样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能画成这样也是醉了

这图哪不好么。。。?我看不出来,指导下

网友B:
这个是最简单的单子负载电路了,要是看不到就是你没搞懂mos管,前面一大堆主要为mos管服务,利用单片机来反馈调节358.去看下恒流恒压的模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简单的单子负载电路了,要是看不到就是你没搞懂mos管,前面一大堆主要为mos管服务,利用单片机来反 ...

小叶大神,这个怎么工作的,看得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能画成这样也是醉了

这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你补的第二张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既然是运放,就按运放的样子画,不要故意画成这样,让别人难以理解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补的第二张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既然是运放,就按运放的样子画,不要故意画成这样,让别人难以理解和 ...

可是我不怎么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简单的说:RDS的电阻,受温度,VDS电压,VGS电压,ID电流变化,调节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D:
PWM输出滤波后给定控制电压,输出电流经采样0.05R电阻转换成反馈电压,运放调节输出,使反馈电压向控制电压看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输出滤波后给定控制电压,输出电流经采样0.05R电阻转换成反馈电压,运放调节输出,使反馈电压向控制电压 ...

谢谢 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RDS的电阻,受温度,VDS电压,VGS电压,ID电流变化,调节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

谢谢 游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