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和dm9161实现以太网,但是ping不通d

楼主(2017-02-15):
dm9161已经工作,工作在100M全双工模式,但是Ping不通,不知道为什么,初始化什么的都成功了。。。。。

网友A:
我没用过STM32自己的以太网接口,但是ping这个功能应该是需要自己编程实现ICMP协议的吧,你只做了初始化,有做ICM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STM32自己的以太网接口,但是ping这个功能应该是需要自己编程实现ICMP协议的吧,你只做了初始化, ...

恩,谢谢你,我再看看,不过我看别人写的程序都是做一些基本的初始化和lwip的移植就可以了,目前还不知道原因。

网友B:
要注意一下硬件是否连接正确,再从软件找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如果需要技术上的支持可以联系我,这个芯片做了好多年了,技术方面完全成熟了。
从上面来看,既然已经工作的话,硬件问题可以排除了,是否是配置文件木有弄好。
有问题的话,可以加我QQ1048095151。

网友D:
PHY本身出现问题在硬件的可能性很大,寄存器的设置是标准的,寄存器应该是没有什么 问题,查查硬件,有什么不懂可以交流。

楼主(2017-03-31):
引用 网友D:
PHY本身出现问题在硬件的可能性很大,寄存器的设置是标准的,寄存器应该是没有什么 问题,查查硬件,有什么 ...

之前没有看到,谢谢回复

网友E(2018-04-09):
不知大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是芯片读写寄存器可以但是就是link不上,要是解决了麻烦赐教。

网友F:
我以前用DM9161也遇到过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最后果断放弃了。

网友G:
现在都是能用WIFI的都不用网线了。

网友G:
除非是那种没有WIFI的,我都是用模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