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干扰, 怎么样才能消除呢?

楼主(2017-02-15):
5V电源干扰, 怎么样才能消除呢?干扰是由电动车充电器电源过来的.

网友A:
优化电源电路
不晓得你的电路是啥样的

楼主:
只要电源插座插入电动车充电器, 无论用什么电源, 都会出现图上的强干扰, 想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去除

网友B:
用磁珠试试,原理上可以的。

楼主:
磁珠试过了, 没有作用, 原理上是可以, 这个干扰感觉真是强大

网友C:
加个小电容是否有效呢

楼主:
加电容无效, 从220电源过来的, 滤波器, 电容, 磁珠, 电感通通无效

网友D:
加共模扼流圈

楼主:
无效呢,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

网友D:
实在不行就隔离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感应探头引起的!我也曾经碰见过这样的现象,多方查询与测试。但是ADC还是很稳定,只要探头搭上去,ADC都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