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单面板上贴片和直插2种元件怎么定义层?

楼主(2017-02-15):
咨询个PCB加工问题。要用单面板上用贴片和直插两种元件,画板时怎么定义板层?也就是说贴片焊盘是红色,字符是黄色,直插焊盘是灰色,字符是黄色。如把贴片焊盘改成灰色,与直插焊盘同层对吗?那贴片的字符会印在哪层?)先谢谢了.

网友A:
既然是单面板,直插元器件必须要保证焊接的焊盘一定要露出来,不然不能焊接;至于丝印,在前面一条原则的前提下,放在哪一层都没有问题;你可以拿一块带直插器件的单面板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