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WM8904声卡ADC采样电平上升问题

楼主(2017-02-15):
wolfson的WM8904,WM8962声卡ADC输入1KHz音频,幅度不变(幅度在满量程内,失真度0.2),随着录音时间的增加,播放录音输出电平会不断增加(失真度0.2不变)直到一个固定值稳定。每次录音输入电平相同,输出电平都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失真度0.2保持不变)。请问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希望给点儿建议,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里面的DYNAMIC RANGE CONTROL (DRC) 什么的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里面的DYNAMIC RANGE CONTROL (DRC) 什么的起作用了?

应该不是,上升到稳定需要几十秒,甚至一分多种。每次启动输出电平都会不同。DRC很短时间就能达到稳定,测过别人的开发板,同系列声卡也有类似现象。不知怎么解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