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PCB放置的汉字,每个汉字之间的距离可以调整吗?

楼主(2017-02-15):
Altium Designer PCB放置的汉字,每个汉字之间的距离可以调整吗?

网友A:
可以,把每个汉字单独放置,然后可以像摆放元器件那样任意间距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每个汉字单独放置,然后可以像摆放元器件那样任意间距调整

谢谢!除了这个方法,软件可以整行调整字间距离的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除了这个方法,软件可以整行调整字间距离的设置吗?

用排列就可以

楼主:
谢谢!这个明白,在原本放置字符串那个窗口是不能对字间距做调整的,是吗?

网友B:
改变字体.

网友A:
嗯,改变字体可以的,但是没有单个字体排列灵活